请教齿轮画法

楼主(2008-07-22):
按照国标方法,对直齿的画法和标注方法。请专家给予答复!

网友:
我不是什么专家   但是我们作业里有画过   机械手册里写的很详细  齿轮个各种数据计算出来后  按照机械制图的标准(请查阅机械制图国标)填上就行了   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
要用仪器画,例如用范成法画齿轮 用铅笔许多次描出来的

网友(2010-08-24):
马马虎虎看看吧。。

网友:
直齿轮分标准和变位两种,变位又分正变位和负变位,还有角度变位,标准的比较简单画,知道齿顶圆直径、模数、齿数就可以画出来,变为齿轮要先算它的变位系数。

网友:
机械手册里写的很详细  齿轮个各种数据计算出来后  按照机械制图的标准(请查阅机械制图国标)填上就行了   里面写的非常详细

网友:
sw有个插件,专门画齿轮的

网友(2010-10-23):
用插件画,或是用UG吧。

网友(2011-04-18):
我现在也先知道二维CAD齿轮的画法,纠结啊。

网友:
我用PRO/E好画,有机会大家一起探讨下这方面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