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三面刃铣刀铣的槽不平---请教

楼主(2008-07-22):
新的三面刃铣刀,怎么铣的槽不平?请问怎么办?

网友:
楼主您好!
如何不平呢?您所指的是否走过后的刀痕,手感有没有突出的感觉。

楼主:
是的。
刀痕很粗

楼主:
槽的底部。有明显的刀痕。

网友:
1、首先确认您的机床没有问题(铣床炮塔头是垂直的,工作台间隙正常);
2、排除了上述因素,就是刀具的三刃不平衡所致,很可能只有一刃到位。根据我本人以往的经验,即使是全新的刀,亦不宜直接使用,必须经过刃磨。

网友:
基本同意老马的意见,还有走刀量还有刀具的旋转速度、刀具的摆动等

网友:
铣刀主轴的轴向间隙可能偏大了,把主轴调整一下。

网友:
如果三个刀刃平衡,我认为可能是转速太低的原因造成的

网友(2012-05-15):
老马说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