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造纸业用何种型号的泵

楼主(2008-07-22):
用于污水的净化处理  流量是2.5立方米每分钟 要把水送到25米的高度  请问专业人士:要选用何种型号的泵 泵的功率是多少? 请详细说明一下

网友:
可以采用斜流泵,目前在家,没有样本选型,需要的话可以去公司帮你选一个

网友:
所用泵的功率为10.21KW,你可选用13KW的电机。你可根据泵的样本选择适合你工况的泵。
" {8 u+ a9 [2 K7 D你选污水泵就行。

网友(2008-08-30):
一般用气动的隔膜泵,比较好!英格索兰的很多的污水处理都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