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弧位板怎样展开?

楼主(2008-07-22):
我们厂现在在做一些弧位板,但是我不是很明白,所以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望各位指点一下,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理我的啊?

网友:
呵呵,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设备加工啊, 有没有 想过 拼焊啊!~

网友:
不姘焊接 也不是不可以,不过 狐 边 上 折玩就要割线 补偿了.

楼主:
折角部位断开烧焊,大面展开后用数控冲床冲出来.现在就是想请教各位大侠,大面是怎样展开的啊?

楼主:
难道都没人知道怎么做??

楼主(2008-12-28):
这里没人是做这行的吗??

网友:
兄弟。应该是在装饰公司吧。双曲展开。制造工艺经验我做好多年了。你那有滚压机和滚压技术熟练就没多大问题
需要有偿效劳的请联系363390368

网友:
有折弯机吗?把尺寸角度圆弧半径输入,确认后,把各个数值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