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油机可不可以采用全钢活塞?

楼主(2008-07-22):
随着柴油机强化系数的不断提高,以铝为主要材料的活塞缺点,比如强度低,耐热性差,也越加明显起来,而钢活塞的优势在于强度高,膨胀系数小可以将间隙降到铝活塞的一半,可以承受更高的机械负荷和热负荷,便于将活塞环的位置
向上提降低排放,现在虽然有钢顶铝裙活塞但结构较复杂,而且由于采用螺栓连接,螺栓松脱的话会导致发动机严重损坏,对于转速不到2000转的发动机可不可以采用全钢活塞?

网友:
以前的军机有用,要求瞬时的强度,民机用钢活塞没有意义,且速度上不去,整体结构要加强,车用机上不可能,也许特殊的场合有可能使用,

网友:
知道发动机重量和功率比么?热机课没上好啊!这是内燃机技术的一个无限追求目标。 努力吧!

网友:
柴油机可不可以采用全钢活塞

钢的当然好但太重, 耗能多,  高速运行惯量大, 不适合高速发动机. 低速的发动机采用全钢的可行, 现在 发动机有的就采用活塞顶部用钢, 裙部用铝的活塞. 所以为了减少能能耗一般都用铝的.

楼主:
用钢制造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功率,而且重量也不是问题,钢的重量强度比高,结构设计的合理比起铝活塞也不会增加多少重量,而且现在的钢顶铝裙活塞也比较重,随着柴油机强化系数的提高,我认为以后会采用以铁为基础材料的活塞,当然是转速在1000多转,结构也会和现在的结构不太一样

网友:
楼主跑得太快了,超过BMW、GB和罗罗了。它们是活塞高手。

网友:
209大虾还陷在这个怪圈里, 活塞机主要是车机、船机、航空机,
车机和航空机用钢活塞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
车机负荷小,转速多变,活塞对强度要求不高,而对其他性能要求高,超高速主要趋向于碳复合材料,如F1的高速机,

航空机转速高,是汽油机,有尝试小柴油机的,但功率/重比有问题,

可以使用钢活塞的也就剩下中速大功率驱逐舰机了,再大的船就是汽轮机了,

楼主:
高速机当然不适用了,我说的就是1000多转的,气缸压力比较高的啊!!!!!!!!

楼主:
压力超过13Mpa,铝的就难以胜任了

网友A:
209的克己复礼精神难能可贵啊!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你得先弄明白欧洲人为什么用铝镁合金而不用钢制活塞。懂么?
欧洲动力模块是现在最强大的柴油发动机,活塞也是铝镁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9的克己复礼精神难能可贵啊!
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你得先弄明白欧洲人为什么用铝镁合金而不用钢制活塞。懂么?
欧洲动力模块是现在最强大的柴油发动机,活塞也是铝镁合金的。
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些吧!!不知道他的转速是多少,坦克上用的是4000多转,钢的当然是不适合用的,现在讨论的是1000多转的,而且是讨论可行性,分析钢活塞和铝活塞的优缺点,而且现在的通过优秀的结构设计和材料,完全可以做到和铝活塞差不多的重量

网友:
209大虾的精神令鄙人佩服,但工程问题不是学术问题,

1000转的机器,只能是船机或一部分工程设备和农业设备,这部分设备的负荷分类不是最大的,钢顶/铝裙已完全适用,

从工艺性看,钢顶/铝裙的工艺性好,铝压铸比钢精铸无论是成本还是成才率都好,铝裙的散热也好,冲击小,振动小,所以铝裙活塞有生命力是历史的必然,

我见过钢活塞,是为特殊场合使用的,钢活塞的寿命并不比铝裙活塞寿命更长,就像早年12V390的气缸头问题一样,铸钢件有时不像想象的那么好,

我本身也作精密铸钢件,包括航空不锈钢铸件,现实问题有时就是现实问题,

但我佩服209大虾的精神,

网友:
要是1000多转就更没必要谈了,那就得烧稠油。中石化、中石油都不供应。
兄弟,咱先看看内燃机技术再谈好不好啊?

网友:
楼上兄弟,是烧重油,有一套单独的加热和喷油系统,主要用在船用机上,但速度没有1000转,只有几百转,低的是200转,直驱轴,没有减速箱,

网友:
有学内燃机的来下个结论好么?需要专家啊! 否则本帖子就出科技进步奖了。

网友:
要讨论什么问题?可以从火焰模型和热扩散开始,再讨论结构,

用不到专家,专家可以观战,你先开话题,从哪开始说?

网友:
先说火吧,要是用钢制,锻件,活塞顶用5轴才能加工啊?铸件,金属模么?
再说热,活塞屁股装空调么?否则就烧机油粘缸了。

网友:
这点你说的不对,20年代的大船也有用钢质活塞的,当年有5轴吗?

那时还使用预燃室技术,还有二次喷油的,怎么会什么都上五轴?  柴油机比五轴早70年,当年不跑船吗,

你下面说的,就更不懂,现在还有用钢活塞的机器,怎么要装空调?作用是什么?  知道喷油冷却吗?

缸上沾的机油是刮下来的,和空调有何关系,

请赐教,这类问题找什么专家?  专家研究高速船机,等着大美国航母,那有工夫在这,

楼主:
国外商用车的发动机一般不到2000转,要的是低速大扭矩,排放更低也更省油,几百转的低速机可以烧重油,但并不一定非得要烧重油,钢活塞的冷却问题是完全可以解决的,喷油冷却,采用油腔冷却都可以
不知道钢活塞为什么寿命不长?磨损吗?

网友:
209大虾,车机确实没必要用钢活塞,我一直没懂你的目的,你要把压力提到什么程度?即使活塞没事,缸体也受不了?

冷却是可以解决,一点问题都没有,

钢活塞寿命不长,的确是这样,你把钢活塞做的非常耐磨,缸体怎么办?

惯性力大了,燃烧压力大了,磨损自然就大了,大到一个数值,没法形成油膜,自然寿命非常短,军船机主要考虑性能,比如机动规避性能,比如发射距离问题,不考虑寿命,早年,一轮齐射以后,你的使命就结束了,就可以殉国了,谁考虑机器是不是磨损了,一点关系都没有。

楼主:
以后最高的燃烧压力可能超过20Mpa!铝活塞有些难以胜任,而钢活塞可以做到较小的配缸间隙,减少缸套穴蚀,而噪音‘机油消耗和气缸的漏气量均比铝活塞要小,既然设计的时候考虑到最高的燃烧压力,各个方面的强度是肯定考虑到的,与缸套磨损的问题可以通过在活塞的表面涂石墨,喷涂特氟龙等其他技术解决
现在的燃烧压力比以前要高的多但使用寿命却比以前要长,只要想办法,我想磨损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网友:
恐怕不能吧
我觉得应该是不能的
因为港同和缸套 想想吧~~~

楼主:
缸套当然不可能一直用铁为主要材料的,用陶瓷的或其他技术处理过的也可以啊!!!!!!

网友(2009-05-18):
说的都有道理,不过10楼的哥们说得好,(你得先弄明白欧洲人为什么用铝镁合金而不用钢制活塞。懂么?
欧洲动力模块是现在最强大的柴油发动机,活塞也是铝镁合金的。)

网友(2009-06-22):
我来插几句,大家探讨下,现代的汽车发动机要求高速,首先要效率,减轻发动机的重量,势必要第一降低活塞的高度,寻找替代钢活塞的替代品,那铝合金从它的膨胀系数和散热性质作完首先。在发动机里,活塞环的作用远远大于活塞,有句行话叫一缸三活塞九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正常的情况下,换一个缸的周期已经换了三个活塞九个环了。为了降低活塞的磨损,在材料上和表面处理上,大家都在动脑子想办法,但不可能用最贵的来替代,所以镁合金用在汽车发动机上的可能性不是很大的

网友:
400转以下的柴油机大多数使用钢质活塞。

网友:
还有一点,铝的传热比钢的好

网友:
低速发动机,应该可以用钢活塞。由于转速低,曲轴连杆的尺寸不会增加多少。这种发动机也许可以用于发电机或船。

网友:
车用柴油机也不是不可能用钢活塞, 当爆发压力到200bar,也有用锻钢的活塞,我知道马勒能做的。

网友:
当然可以用钢活塞了,MAHEL不就是有全钢的活塞在车用发动机上用么

网友(2009-07-31):
希望能继续讨论下去,看内行讨论问题是个享受。隔行如隔山,外行只是从各种参数了解机器,而内行注重的是机器结构、是某个细节。往往最犄角旮旯的东西最有的讨论。
不是学内燃机的,每个帖子都消化了一遍,幸亏学了机械,还都能看懂,学了不少东西。
谢谢各位,接着说。

网友:
我是修机的` 日本小松公司的S6D125-1发动机的活塞就不是铝的`` 是铸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