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丝杠的拉伸量怎么确定?

楼主(2008-07-22):
机床丝杠的拉伸量怎么确定?
请教,谢谢!

网友:
拉伸量?
具体解释一下是什么意思,因为我做了这么久没听过丝杠有拉伸量这个名词/

网友:
楼主说的是丝杠的预拉吧,一般工具机行业,定位精度要求高的设备都会要求。预拉量的大小跟丝杠的温升,丝杠的长度有关,一般情况丝杠每温升1度 长度增加0.0116mm, 丝杠理想温升是 5度,但大多都会超过这个温度,(与润滑,装配精度,负载等有关) 作预拉时,稳升在5度以内可采用固定-固定的方式,否则以固定-半固定最好.轴承要用60度的。一般情况下建议的预拉量是温升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另外丝杠目标导程的补偿也很重要,每米3~4丝吧。

网友:
在我所知道的丝杠技术手册中有提到一个预压量,
但正如楼上所说的预拉量应该跟预压量是相对的.

网友:
我从原来的设计资料中摘的

网友:
5楼的PDF文章没有提到拉伸量怎么确定,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3楼仅是估算用的,具体数值还是要根据公式计算出来的。

不过从3楼的说法来看,应该在这方面有比较丰富的经验。

网友(2011-09-06):
我要下载上面的附件啊

网友:
赶紧在过120秒啊,,我就能下附件了啊

网友:
这个是有计算公式的  但是计算的方式还是3楼说的那样, 还有丝杆DN值不同,所需要的预紧力也不同

网友:
丝杠的拉伸量根据钢的热涨系数确定的,但现在有新的方法,比如用碟簧进行拉伸等,就不用预拉伸了

网友:
我们公司做预拉伸是先预装丝杠,调好上向和侧向,在磨一点垫片就OK了,

网友:
丝杠按照楼主说的预拉伸方式的话,热变形时变形量及位置是不确定的,我们公司现在采用一端固定,一端用碟簧,这样变形好控制得多。

网友:
我修机床的  只听说过丝杠轴承有预紧  还没听过丝杠要预拉伸呢  学习学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