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圆磨有切入磨的磨法吗?

楼主(2008-07-23):
砂轮修成成型面,横向切入磨,有这样的磨法吗?

工件见图,因前道工序引起失圆,无心磨切入磨跳动太大,无法加工

网友:
想法(仅供参考)

无心磨跳动大,是因为产品在加工过程中,无法将其固定在托板上(仅靠重量,无外力),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切入加工,必定会产生跳动。这种产品只能用阶梯磨床加工,而且效率很高,精度很稳定。

网友:
上面的工件,光看外形,一般的外圆磨应该能磨的,类似于机床的磨杆,外圆+锥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这样磨,但是圆柱面与锥面结合处要有合理的过渡圆角,否则砂轮修整较难.

网友:
无心磨的跳动并不一定是前道工序的问题,可能是没调整好哦.
无心磨的效率是最高的了,尽量调整一下看。
外圆磨的可以分两次加工,不要成型的,修整砂轮还真的一般的难。

网友B:
楼上两位哎抬杠哦 , 呵呵  淬火变形也会不圆哦,造成磨床加工跳起的是工件表面变形或者直线度不好造成的。

可以磨的,现在也有斜进式的外圆磨床。斜进式的加工的话会比较好

楼主:
好的,思路开阔很多了,可以圆角过渡的

网友:
可以考虑用外圆磨得切入磨法,不知道您的工件的尺寸,表面粗糙度要求
仅供参考,周向定位可以考虑永磁吸盘,径向用硬质合金的支撑,用成型砂轮一次粗磨精磨一次磨削,可以考虑用金刚滚轮修整砂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上两位哎抬杠哦 , 呵呵  淬火变形也会不圆哦,造成磨床加工跳起的是工件表面变形或者直线度不好造成的。

可以磨的,现在也有斜进式的外圆磨床。斜进式的加工的话会比较好

远思兄:只是个人的看法而已。   楼主没说淬火了呀?哈哈!

你说的斜进式的外圆磨是指端面外圆磨吗?应该是能磨的,但不知道楼主的工件上有中心孔否。

网友:
回复蓝色动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