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专用丝锥的公差级别6HX和一般的6H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7-23):
大家都知道铸铁丝锥的公差级别都是6HX的,用6H的攻丝会出现丝锥寿命差的现象, 这两种级别的区别在那里? 请各位给解答一下

网友:
6HX是专门针对特殊材料的精度,各家公司取的都不大一样。不一定是铸铁,还有铝合金、不锈钢、高温合金等。X的意思是特殊的意思,以和普通的6H精度区别开来。一般来说,6HX和6H的丝锥的区别在于,丝锥的公差带取的不一样,6HX专门针对特殊的材料的攻丝特性,在磨制丝锥时候将丝锥的公差带取的偏大或者偏小一点,以获得最佳的丝锥的寿命或性能,简单的说,你可以将6HX的丝锥看做是按上差做的绞刀,6H是按普通精度做的绞刀,当然6HX绞刀寿命会好的多。不过要注意的是,选用6HX丝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样本上推荐的加工材料,最好只加工推荐材料,不要混用,不然可能造成螺纹超差

楼主:
好的  谢谢 明白

网友:
我只见过加工不锈钢和高温合金的丝锥,标6HX的含义是丝锥的尺寸在6H的上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