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冲压件的双弯如何一次成型(附图)?

楼主(2008-07-23):
材料为300和200系列不锈钢,用料厚度为5mm
顶头两个90度的弯可以一次成型么,现在生产都是折弯两次,但是费功夫,效率不高。
请教各位有什么设计方案!(有偿服务)

网友A:
大慨画了下,参考看看
附2004 dw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慨画了下,参考看看
附2004 dwg
80528
80527

谢谢楼上的兄弟,可以给我你的邮件么,进一步探讨一下如何。

网友(2023-09-12):
请教lz,最后模具开出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