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胶袋冲孔模冲出来的孔,有毛边---请教

楼主(2008-07-23):
我厂做了一套胶袋冲孔模,外径40的,不知哪个环节做错了,还是设计方面错了,冲出来的孔,有毛边.
工艺,快走丝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

楼主:
在线等候,急

网友:
是这个环节做错了---工艺,快走丝

凸模淬硬,凹模预钻孔,以凸模冲过就成。

网友:
搂主:
说清楚点:
材料的厚度、现在模具的间隙等等。

楼主:
我把我们的图片发上来你们看看,冲头的材料是铬钢.

网友:
胶袋冲孔一般很少通过冲压模具来实现,特别是很薄的胶袋,一般用高温开孔。
冲压也不是不行,但模具精度一定要保证,内孔至少要镶套,镶套的粗糙度要做光滑,线割出来的孔太粗糙,且最好冲头个数少。

楼主:
现在我已经做到无间隙,用手捶下胶袋可以冲出孔,但是用气缸气冲却冲不掉,不知哪里出问题,

网友:
搂主:
建议在现在的机构形式的基础上增加压边。

网友(2008-08-30):
建议你把冲头涂层处理,来减少摩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