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多个JPG图片转换成一个PDF文件--求助

楼主(2008-07-23):
我有书本的设备故障诊断技术的书,想上传到社区共享,一本几百页的书要让别人扫描太麻烦,自己想拍成JPD再转成PDF文件,询求转换方法和应用软件。有知道的请教一下!谢谢了先!

网友:
这个需要一个叫做 Acrobat 的软件,它可以把任何几个word或图片(放置在一个文件夹里面)形成一个pdf文档。在迅雷上大概可以下载到。

网友:
我有一个,简单易用,速度也很快

网友:
接老鹰的回复。
该软件有一个虚拟打印机。可以将word,ppt,dwg,dxf等文件转换成pdf文件。
楼主可以把想要贴的图先放到一个word或者ppt里面,然后虚拟打印就成pdf文档了
建议楼主拍照的时候,在保证清晰可见的前提下尽量让图片容量小,这样转换成pdf文档时一般不会出麻烦,否则容量太大有可能打不出的

楼主:
速度真快!谢谢老鹰、A209、深南大道、亮剑,亮剑刚已传给我和A209的一样,我试了一下很好的,只是要调整好图像大小有个经验值很好用的!再次感谢!

网友:
最近我下载了SUN软件的OpenOffice,觉得比较好,它的文件可以直接转化成PDF,而不借助任何第三方软件。

而且功能和Windows Office不相上下

网友(2008-09-02):
如果有ACROBAT的话, 不需要把图片放在WORD文件了. 直接在文件夹中选择所有的文件, 可以直接转化成一个PDF

网友:
保证清晰可见的前提下尽量让图片容量

网友:
这个软件尚可! 但是转化的成的pdf文件,转化成cad文档,不能修该!!!

网友(2009-05-09):
A209的软件很好用,多谢了

网友(2009-06-12):
挺有用的软件

网友(2009-09-16):
好了,下一个试试

网友(2010-03-09):
我也来看看怎么办

网友(2010-04-16):
谢谢分享,希望可以用

网友(2011-03-14):
谢谢大家的建议,很好用呢

网友:
直接做成EXE的电子书也很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