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重机的液压原理---请教

楼主(2008-07-23):
希望简单了解液压原理,简单说下就好。谢谢!

网友:
发动机带动液压泵,液压泵压出液压油,有压力的液压油推动液压缸
单看原理的话还是去气动液压版块看吧!!!!!!!!

网友:
简单讲解一下起重机的液压原理

发动机带动液压泵,通过液压多路阀驱动两个液压马达和两个液压缸。
液压泵通常为两联泵,一路供回转马达,一路供变幅油缸,伸缩臂油缸,吊钩升降马达,由于回转流量较小,又经常与其它机构同时动作,两联泵供油可以满足同步动作。多路换向阀控制驱动机构的换向和比例调速,马达和油缸则是驱动负载了。
需要哪方面的内容,论坛上都可以查到

网友:
大吨位和小吨位的完全不同的,建议你从小到大,从易到难,把液压系统做完美了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