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气动技术方面的一些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3):
这是一个密封性检测方案。被测工件是一个钢制容器容积大约100mL,充满15MPa的气体后,通过观察压力降来判定是否有泄漏,泄漏有多大。
没接触过这么高的气压,15MPa对于电磁阀等控制元件和气缸等执行元件会产生什么影响,头脑中没有概念。
查阅了一些资料,对很多问题还不甚了解,还请高手指教。

1、15MPa的压缩空气如何得到?
我的想法是用气体增压器将气源压力提高五倍,是否可行?目前我还没找到气体增压器的资料,只在书中见过原理图。
有高压减压阀能调整压力到15MPa吗?

2、高压(以下均指15MPa)气体中的油如何过滤?
一些资料中提到,高压气路中油不可以任何形式存在,否则会被“柴油化”,有爆炸的危险。
我见过3.6MPa的过滤器,空气增压器如果会产生污染,那么高压气体可以直接净化吗?

3、高压气体的排空和消音如何处理?什么叫地沟排气?

4、如何密封?
O型圈或聚氨酯胶垫可以吗?密封液压油和密封空气如何比较。比如1MPa压力的油可以被密封至某一泄漏率,那么同样条件密封空气会怎样?

5、如果由于工件缺陷而产生爆炸,那么有多大的破坏力?
我的想法是用有机玻璃板做隔离室,将危险部分隔离观察。

6、附件是一些资料,7.1.12部分讲的一些问题怎样解决?

网友:
15MPa水压没问题。气压就不了解了。氧气瓶是15MPa的。

楼主:
先感谢楼上。

网友:
向制氧制氮的供应商咨询咨询。

网友:
建议
1可以用氮气瓶作为气源,压力可以达到14MPa,并且可以防爆;
2如果嫌气压不足,可以用增压泵增压来解决,搞过液压就知道用蓄能器的充气方式;
3安全措施考虑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