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钢件的加工方法及可能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8-07-23):
请问各位高手,加工铸钢件的过程中如何去除毛刺?刀具的磨损程度?

网友:
说下你们现在所采用的工艺,产品大小,车加工前的处理情况,车加工的相关参数。我们才好判断。还有材料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还没有加工呢。铸钢件还没有来呢,但是准备要做了,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做过,正好这个产品是我的项目,对于一个新手的我来说就更难了。所以我想了解一上铸钢加工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一些问题,大至和我说说就行。

网友:
先弄个硬度计打硬度,多选几个点。然后对照一般的钢材牌号和加工手段来做。如果硬度超标,建议先回火处理下。
建议改下你的帖子的标题,改为“请教--铸钢件的车加工方法”比较好

网友:
把你的图纸帖上来,看了图纸才能判断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网友:
用抛光砂轮就行呀~那有那么麻烦呀

楼主:
哥哥姐姐们都去哪里了,怎么不来看我了.我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呢?

网友:
楼主,看看我给你排的工艺.去毛刺可以用旋转锉刀,刀具的磨损程度要看你工件材料
1.车右端面,保证与鞑子中心距离5  11/32.
2.车左端面,保证总长11 1/2.
3.铣侧面,做工装,以一端面做基准,压另一端面,底板上做两个限位块保证侧面13/16厚度均匀.
4.钻六孔1/2-13UNC螺纹底孔并倒角,
5.钻孔两端8-3/4通孔,并倒角,以侧面孔及面定位
6.以11  1/2两端面及3/4孔定位压紧做斜工装,铣45度斜面.定制加长铣刀(想不出更好的办法)
7.以右侧面及孔定位车1-1/8-12UNF螺纹车15度斜度,保证中心5  11/32,
8.以有侧面及孔定位做斜工装,钻1-11 1/2NPT螺纹底孔并攻丝,
9.清理毛刺,攻丝,清理毛刺时购买旋转锉刀,但效率不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的见意非常好,有人说去毛刺很难是吗?我这个产品件要求去毛刺的序还比较多呢?除了"旋转锉刀"外还有其它的办法去毛刺吗?效率高些的.
还有对于刀具的选择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耐热硬质合金可以吗?刀具磨损怎么样?比如:端面,车加工,一把刀具能加工几件这样的产品件?

楼主:
回复 网友C:

姐姐哥哥们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