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少的孔怎样实现三座标自动测量

楼主(2008-07-23):
我公司最近生产一种产品,上面有几个很小的孔,直径只有1.2mm,我用1mm的探头自动测量时,经常撞针,谁有好的办法呢?

网友:
1.选用0.5mm探针。
2.选用自动影像仪。

网友:
那你现在的回退距离设置的多少啊 ?
默认值2.54mm?如果是把回退距离设置小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3楼

回退距离设置也不解决问题,对1mm测针来说1.2MM的孔太小了。最好是换小点的测针。

网友:
用0.2的更好,回退距离太小的情况下,探针有时也会出错

楼主:
回退距离设置也不解决问题,太小的探针则容易碰到测杆而引起较大测量误差.

网友:
可以插PIN测量的

网友:
小孔测量建议使用影像仪测量!

网友:
有尺寸合适的塞规最好,没有的话用非接触式量仪能轻松解决此问题!

网友:
楼主是要测孔径呢还是孔的位置度?孔径的话可以使用塞规测,
如果是位置度,小测针也不能测的话,楼主有没有考虑做锥度芯棒再用三坐标测量位置度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