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型6缸发动机,缸的顺序是怎么排的?

楼主(2008-07-23):
V型6缸发动机,缸的顺序是怎么排的?怎么排的123456这几个缸?加急!!

网友:
什么发动机?各个公司的排列方法有些不同,如果按我国的方法是面向飞轮端右侧从前至后为123,左侧从前向后为456

网友(2009-03-13):
那点火顺序呢?

网友:
V6的发动机的发火顺序按上图应该是:1-4-2-5-3-6

网友:
三个曲拐的夹角是120度V的夹角90度,一般交替式发火隔90度和150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