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运用Solidworks软件绘制矩形螺杆

楼主(2008-07-23):
本人喜欢用Solidworks软件进行设计工作。现需利用该软件绘制矩形螺杆,社区里有无该软件的运用高手,请指教

网友:
使用扫描命令做,注意扫描截面的选择,截面参数的设定。

网友:
矩形螺杆?

还是削扁的螺杆?

矩形螺杆是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发一个样子给你

楼主:
浪卷云、机械鼠社友,你们好。
前几天我用扫描命令画了,采用螺旋线作为扫描引导线,在光圆基面上绘制草图。但是觉得要等待好一会。可否别的方法,请细说你的绘制方法。

网友:
2005版本及以上的,可以用普通的扫描命令,然后在选项中选取“沿路径扭转”。不过,草绘的路径的轮廓要在同一个平面上,就是说不同于平常扫描的截面垂直路径。

网友:
机械鼠画的是08,下载时大家要看好。

网友(2009-11-11):
学习啊,我也有个在变压器上绕铜丝的三维画不出来

网友:
楼主的意思好象不是机械鼠做的那样的,应该是矩形柱螺杆,不是圆柱的

网友:
牛就一个字,学习了

网友(2010-12-10):
回复 网友A:

在我的帖子里你看看,叫矩形螺旋线的画法,你看看,对你有帮助

网友:
晕!威望不够,无法下载

网友(2012-03-06):
本人SW菜鸟,正遇到此问题,学习

网友:
w我来是学习的,在里有很多牛人。。。。。。

网友(2012-12-20):
还是没有搞明白呢很想知道一下啊

网友:
扫描可以做...

网友(2013-10-29):
螺纹最后面要渐渐切出来不是一个深槽!,怎么处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