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和开式回路---请教

楼主(2008-07-23):
请教一个问题:
开式和闭式系统的设计方法一样吗,比如泵的流量的计算,手册上是执行机构需要流量乘以系统泄露系数1.2,不知道闭式系统是怎么计算的,手册上的计算方法是开式的还是闭式的啊?

网友:
肯定不一样.

楼主:
呵呵,到底一样不一样呢?
如果不一样的话,那闭式回路该怎么计算呢 ?和开式回路有什么不同啊?请教金枫大哥?

网友:
呵呵,我也想听听金枫版主的高见呢。有什么不一样呢?等待中......

网友:
我也想听听金枫版主的高见,

网友:
这个问题版主说不一样的,可是为什么不见说出具体是什么原因呢?希望告知。
个人看法,闭式的泄漏应该没有开式的泄漏量大吧,这个也就是不是决定了其相乘系数的不一样和开式,

网友:
跟上

也刚接触闭式系统..

网友:
呵呵,金枫版主玩失踪啊。
有请金枫版主,不要藏私啊,也让我们有机会学习学习,提高提高嘛。

网友(2015-02-22):
闭式系统应该有补油泵跟冲洗阀的,所以与开式系统肯定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