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用sw画了个弹簧,然后又增加了一点难度

楼主(2008-07-23):
拿过来和大家分享下,这个是我用一种方法画出来的。不知道各位的画法都还有什么。画一下试试吧,比如可以把自己的画法简单的列下来。我的是

螺旋线--组合曲线--扫描--再扫描。
下面是图片

网友:
再试试,可以一次扫出来的

楼主:
学习sw到现在是第四个星期。还有许多地方不明白。以后少不了要多请教。
这个弹簧是用五段曲线组成的扫描路径,这五段曲线分画在五个草图里面,其中弹簧的两端平头通过组合曲线和螺旋线连接在一块是一次扫描出来的,而两个和平头连接的直段直段部分其实是分别扫描的。也就是说,实际上,这段弹簧是经过三次扫描出来的,因为写了再扫描之后应该可以想到还可以扫描所以没有写出来。
能不能指点一下,怎样可以一次扫描出来。我在使用多次扫描之前试了很多次,没有办法把五段曲线合并到一段曲线里,扫描要么报警,要么很无法进行。我也一直在想一次扫描出来的办法。可惜没有想到。谢谢了

网友:
可以把这5个线段组合成一个曲线,然后一次性扫描。

注意点:组合曲线的5个线段必须是圆滑过渡且相交。

楼主:
我一次做出来了,可能是前面几次忘记增加平头处和直线的穿透点了。谢谢,非常感谢。

网友:
恭喜楼主,确实可以一次扫出来

网友:
组合曲线的5个线段必须是圆滑过渡且相交

网友:
加热管就是这样的,我还不是非常清楚如何画, 浪卷云大哥能否做个教程啊.谢谢!

网友:
由于条件限制   实在没有办法做   请楼主帮忙做个

楼主:
卷云兄,做什么呀。我怎么帮你呢

网友:
螺旋线--封闭组合曲线--扫描切除

网友(2008-10-25):
楼主方便丢这个solidworks档出来,供我们这些新手学学

网友:
先建个螺旋曲线,然后选择不同的基准面把弹簧两头做出,再把两个竖杆做出,最把这几种草图用组合典线联起来,再用组合典线建立基准面,在新建的基准面上画圆,圆心与组合典线穿透关系,最后用扫描工具做出如图的图形

网友(2008-12-01):
其实只要把源文件传上来 想要学习的人自己下载看看也就可以理解了

网友(2009-01-08):
主要还是添加穿透的关系

网友(2012-01-12):
这个怎么做的啊? 求楼主赐教。

网友(2012-04-11):
自己练练,还是容易的

网友(2012-07-15):
学习练习一下

网友(2012-09-15):
插入宏程序做弹簧很快的

网友(2013-01-23):
弱弱的问一下,左旋弹簧怎么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