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力缸---请教

楼主(2008-07-23):
谁能介绍下——气液增力缸????
谢谢!!

网友:
增压缸就是改变活塞面积达到目的~~减小面积

楼主:
我主要是想问下气液增力缸的结构,尤其是并联的那种,我见到过实物,但不太清楚它的结构和原理,主要是内部汽缸部分到那里,油缸油路怎么走?

谢谢!

网友:
目前市场上的气液增压缸大致分成两种一种是气液分离式另一种气液结合式,气液结合式的工作原理如图,大家如果需要详细资料可以把地址发到我邮箱:yanglib123@126.com,小弟是做气液增压缸的

网友:
不好意思,上传错了 ,下面是气液结合工作原理

网友:
气液增压缸

看一下并联式的.或许没有TOX那种好,但原理都一样的,只是制作上有些许的差别

网友:
给大家我以前下的一些气液增压缸的原理图和简单结构图。气液增压缸在小压力、短行程的应用前景不错,应该有很大的优势。[localimg=400,242]2[/localimg]

楼主(2008-08-26):
太感谢大家了!
我脑子反映慢,让我回去好好看看这些个图!
等有不明白的再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