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知负载重量的情况下,怎么选择电机的功率?

楼主(2008-07-23):
请教一下,已知负载重量的情况下,怎么选择电机的功率.
我想做一个链传动提升装置.最大提升重量为200KG,提升速度假设是1M/min怎么选择电机的功率呢.

网友(2013-09-20):
作直线运动P=F*V,做旋转运动根据P=M*n/9550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