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比螺纹长,拧入时会有什么问题?

楼主(2008-07-23):
近来发现螺纹孔的比螺纹深度比螺栓短1mm,不知道拧入后会不会有虚扭矩?有风险吗?

网友:
不可以的。风险太大了。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是螺纹卡死了。

网友:
容易拧断螺栓,如果断了很难取出来,而且螺栓起不到紧固的作用,可以加垫试一试,或者把螺栓切短一些

网友:
把螺栓头部打个中心孔,可以起到防松作用.别笑我,为了防止螺丝松动很多地方我就这么处理的.没想到这个机密技术让楼主给弄走了.

网友:
如果强行拧入,其后果是螺栓端部丝牙被破坏,再拆卸时会将整个螺孔毁坏。

网友:
个人觉得加个螺母就是啦,简单方便
9 r! C9 N  d% u4楼能否具体指导下,偶是新人

网友(2008-08-23):
原则上不行,但是某些进口设备上老外利用这种方式进行防松!当然是基本上设备全寿命不用拆卸的部位!

网友(2008-10-04):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螺栓头部坏了,锁不紧,其它的没什么.如果你力气大,螺栓断了

网友:
不太懂lZ的意思?如果为了防松的话,建议采用有耐落涂层的螺栓

网友:
你要不要考虑维修什么的,设计时就应该让螺纹孔丝长一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