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上的销轴怎么设计,才能既便于拆卸又能防止转动磨损机架?

楼主(2008-07-23):
我工作于一钢厂,我单位的步进冷床是液压驱动的,由两个平移油缸来平移,由两个升降油缸来升降,升降油缸的前后耳都装有关节轴承,我发现:和油缸连的销轴紧了,更换油缸销轴不容易打掉,和油缸连的销轴松了,冷床连续工作几天就把和油缸连的机架的孔磨大了,我只得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把销轴车细了,然后把销轴和机架焊在一起,这样拆的时候还得把焊口割开,也是麻烦。你有好办法吗,不如说说看。谢谢!

网友:
我来说说

我也是钢厂的,我们这里的翻转冷床投产较早。垂直运动采用的是偏心轴承,水平运动采用的是三只∮125/70行程1500的油缸。以前也发生过油缸接手的销孔变形和机架变形的情况。
后来重新浇铸混凝土底座和加工机架又加了一只油缸,由于油缸都是连接在同一个机架上,所以油缸动作时可以算做机械同步,加缸后单只缸的受力降低,同时接手销孔采用壁厚4mm以上的铜套。机架销孔上也装上了轴套,接手,轴套上开油孔,便于润滑。为了便于安装采用了锥度销。空载更换时采用5t液压千斤顶即可打出。
注:现在此翻转冷床正常工作时载11m,150×150方坯22根。改造至今未更换过销子

网友:
哦,更正一下。推动冷床水平运动的是4只∮125/70行程630的油缸。1500的是用在出坯辊道的。
油缸制造厂是云南兴长江实业和泰州鑫阳液压机械厂。他们的冶金工程用缸做的还不错,推荐下!

网友:
把销轴改为阶梯销轴,怎样

网友A:
销轴用卡板固定。
在销轴上铣一个槽,将卡板卡在槽里面,卡板固定在机架上。

网友(2008-08-29):
5楼的是对的,我们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销轴用卡板固定。
在销轴上铣一个槽,将卡板卡在槽里面,卡板固定在机架上。

现在比较通用的做法

网友:
主要是配合问题,同意2楼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