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水刀加工钢铁产品后(不包括不锈钢),其产品表面是否会生锈?

楼主(2008-07-23):
问些很菜的问题:
1.用水刀加工钢铁产品后(不包括不锈钢),其产品表面是否会生锈?
如果生锈了一般怎么处理,效果怎样?
2.如果采用200MPa 压力的 水刀切割10mm钢板和用激光切割同样钢板,
哪个速度快效率高?哪个成本高?
3.水刀可以除了切割金属,还可以加工金属曲面么(如螺旋齿轮)? 可以打盲孔?

网友:
1干燥以后肯定不会生锈啊!!!
2国产激光器切的速度大概是1米以下.0.6m/min左右.国产水刀300MPa可切0.15m/min两者小时成本相当.50元/小时.
3水刀不能打盲孔.三围水刀是可切曲面的.

网友A:
1.  水切割后在工件表面会有水, 通常我会用压缩空气把它吹干, 如果不吹的话会容易生锈.
2.  200MPa 压力的水刀切割 10mm钢板 慢的很 和用激光切割没法比(当然要看激光机是多少kW的了).  本来是 激光切割的成本高, 不过200MPa 压力的水刀切割实在太慢了,  成本不会比激光便宜多少.  我现在用的 OMAX 是 380MPa 切割10mm钢板 0.56m/min.
3. 三围水刀是可切曲面, 但是不可以切割(螺旋齿轮).  我可以打盲孔, 不过盲孔深度调节要用时间做试验才能到底要求.
(我是做试验打盲孔, 自己玩玩机器, 看能不能做到, 是可以, 不过如果其它人要我做, 我就说不可以, 本人太懒, 自己玩过知道了就好, 在做就不新鲜了) 只喜欢做有难度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水切割后在工件表面会有水, 通常我会用压缩空气把它吹干, 如果不吹的话会容易生锈.
2.  200MPa 压力的水刀切割 10mm钢板 慢的很 和用激光切割没法比(当然要看激光机是多少kW的了).  本来是 激光切割的成本高, 不 ...

谢谢大家,了解不少

网友(2008-09-05):
谢谢各位兄弟,刚要和人家作技术交流,这些好有用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