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四角螺母偶尔脱落---求助

楼主(2008-07-23):
用电阻焊M6四角螺母,焊接的时候好像焊好了,装配的时候发现螺母脱落了。生产的首末件都有检查,机器参数应该没问题。

另外,超声波探伤是否能够检查点焊融核直径?

请教各位高工!谢谢!

网友:
检查一下问题,

1  焊接面没清理

2  螺母端面不平整,

3 焊机工作不稳定,

超声检查好像有问题,不能非常准确,可以问厂家。

楼主:
谢谢!

1  焊接面没清理
板材上有少量冲压油,可考虑做相关试验确认下

2  螺母端面不平整
几乎没有,螺母是进口的。脱落的螺母四角都有熔接现象,观察脱落的螺母,有一个焊脚上有电泳漆
就是说在电泳或电泳前螺母就和板材分离了。

3 焊机工作不稳定
假设板材和螺母都没问题,就是焊机电流不稳定了,但是做焊接破坏试验2000点,均无异常。

不知道气温对焊接有没有影响。

超声波不能做那有什么方法可以不破坏零件就能检查焊核的?

网友:
用超声波检测的确有难度且不准确 ,不妨用渗透检测的方法观察每个螺母的焊接熔合情况。
从您上述的情况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问题:1、 焊接工作不太稳定,加载电流,电压,及压力有变化;2、螺母与板材的材质差异大,导致焊后的力学性能不好。

楼主:
谢谢斑竹关心

1.一直在和同行探讨答案,现在认为是焊机电源不稳定的情况下有二次补偿电流,从而导致焊接强度不足。

2。这里检查的对象主要还是钢板与钢板之间的焊接,因为溶核在钢板内部产生,无法在不破坏的情况下观察。

熔接剖切图

楼主:
渗透探伤
  着色渗透探伤是无损检测技术中最简便而又有效的一种常用检测用段,它对危及金属、非金属材料制件寿命和压力容器安全的危险缺陷——如焊接裂缝、疲劳裂缝、应力腐蚀裂缝、磨削裂缝、淬火裂缝等表面开口性缺陷的检测具有显示灵敏、结论迅速、重复性和直观性好的独特优点。这些优点使得着色渗透探伤在机械、冶金、石油、化工、铁路、交通、造船、矿山、建筑、航空、航天、发电、受压容器以及国防工业部门质量保证体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着色渗透探伤剂可完全用水去除,因而检测成本低,特别适用于原材料及大型构件较粗糙表面的探伤。其探伤灵敏度最低可达到2级(中级),考虑到用户对被检测表面在预洗的需要,型产品,仍可允许在无水源环境下使用,用本型清洗剂作去除剂用。本产品适用于化工、造船、铁路、石油、重型机械、冶金、军工、压力容器等部门对表面较粗糙、探伤灵敏度要求为2级的铸锻、板、棒等金属原材料、大型零件及结构的渗透探伤。
使用方法:
1、清洗:用清洗剂将被检工件表面的污物(氧化皮、铁锈、油脂等)完全清洗干净;
2、渗透:放置5-10分钟待工件和试块表面干燥后,施加渗透剂,喷嘴应距工件和试块表面 20-30mm,渗 透时间应根据使用说明,一般为5-15分钟,这期间应保持探伤面被渗透剂充分湿润.;
3、清洗:用清洗剂或水(水压≤1.5kg/cm2)将工件表面的渗透剂擦洗干净;
4、显像:将显像剂充分摇匀后,对被检工件保持距离300mm处均匀喷涂,喷涂显像剂后,片刻即  可观察缺陷;;
5、检查完毕,用清洗剂或水擦洗去除显像剂;
6、按工艺要求将工件处理保存。

从文中看出。渗透法对裂纹有奇效,对内部焊核似乎效果不大。

网友:
我们只学习的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