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搞一个精密铸造类的专栏

楼主(2008-07-24):
希望搞一个精密铸造类的专栏 最好细分到硅溶胶,水玻璃等细节

网友:
精密铸造确实很重要,现在的铸造栏目是否和精密铸造差异很大?
感谢楼主,请解释一下。

网友:
你说的似乎有一定道理,但如果细分到硅溶胶,水玻璃,那光铸造板块就可以分成几十个,不太现实,行业性愈强,能参加的人也便愈少,
我这里是搞水玻璃的,没见国硅溶胶,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各种方式探讨

楼主:
硅溶胶铸造属于熔模铸造,大致的工艺流程是这样的:
1。首先根据零件的形状制造模具
2。然后用模具制造出来和零件一样的蜡型
3。把蜡型放入硅溶胶和石英砂制成的浆中,蜡型上就会有一层浆,然后固化。经多次浸浆和固化后,模壳就基本上成型了
4。脱蜡,把模型放入热水中,蜡会熔化漂浮在水面上,留下模壳
5。浇铸成型

楼主:
比如我有一张零件图,不知道选用什么工艺,硅溶胶,水玻璃等都可以,各种工艺的报价,质量都有区别,搞一个精密铸造类的专栏,一,便于查找。二,便于整合资源。一个精密铸造类的专栏就够了。

网友:
我做精密铸造模具的,希望多交流。

网友(2009-01-30):
定州市翔特种蜡厂报到

我是搞中温蜡的,希望对朋友们有所帮助!

网友(2009-06-30):
大家好,我是新来的,支持做个专栏

网友(2009-09-27):
我是专门验收铸件的,确实碰到一些难题,希望有朋友一起讨论。谢谢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