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企业是如何检测两孔平行度的?---请教

楼主(2008-07-24):
请问一般企业是如何检测两孔平行度的?像连杆两孔平行度。谢谢!

网友:
连杆属于大批量生产的东西,一般企业主要有两种方法检测该参数:第一,综合专用检具(气动或者电子或者气、电结合等等);第二,穿心棒用辅助工装打表。其他的有计量室抽检;还有不检直到用户打回来了再改的呵呵呵。欢迎继续增加

网友:
1.批量大的做专用检具,对检具定期检查即可
2.批量不大的用三坐标抽检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