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2d系统,每次开机出现急停报警信号---请教

楼主(2008-07-24):
我们车间一台数控钻床系统是802d,每次在开机的时候总是出现急停报警信号,按复位键
也解除不了报警,机床也没什么异常情况,系统要重启2~3次以后报警自动解除,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那位高手多多指教啊 谢谢了!!

网友(2010-07-21):
我也遇到开机报警,不高时报错,内存错误,无法进一步开机。。。

网友:
我们车间一台数控钻床系统是802d,每次在开机的时候总是出现急停报警信号,按复位键
也解除不了报警,机床也没 ...
引用 网友A:

急停开关进水了,短路?

网友:
急停信号线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