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式系统的总效率一般取多少?

楼主(2008-07-24):
闭式系统的总效率一般取多少呢?谢谢。

网友:
取决于你所选元件的总的效率是多少。

网友(2016-12-25):
柱塞泵、马达一般0.85-0.9; ]3 F& C0 p% c& b5 D
摆线马达的话效率就低一点,大概0.75-0.8

网友(2017-03-17):
楼上正解,而且二者要相乘得到总效率,范围很大,大约5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