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12MoV力学性能---请教

楼主(2008-07-24):
求合金钢Cr12MoV的力学性能,谢谢各位高手啦!

网友:
Cr12MoV是冷模具钢,具体力学性能参数可参照机械设计手册或者是钢铁手册等
2 t- ]# x6 X( @! L制造尺寸较大或要求较高,热处理变形小的模具,一般均采用Cr12型钢。

网友:
用CrWMn也很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