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Cr13调质---请教

楼主(2008-07-24):
2Cr13调质我们要求供应商 对2Cr13进行调质处理。
工艺参数 要求,淬火温度:950-1010度,油冷或空冷。回火温度:650-750度。
供应商淬火温度980度,回火温度是650度。
结果硬度HRC29左右,我认为硬度偏高。
硬度为多少是合理的呢?

网友:
650度属于高温回火,这个硬度差不多。据我所知,一般回火温度在600-500度之间,也就是高温回火。

网友:
调质的硬度大致在HRC28~33,所以HRC29还是比较合适的。

网友(2008-09-20):
比较合理的,回火可以回到HRC25左右

网友(2009-01-02):
2cr13请问一下怎么才能淬火才能让它达到高硬度而且刃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