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铁桶内面防水?

楼主(2008-07-24):
想做一个直径3米的铁桶,盛水用,但内表面防锈不知道怎么处理好,想用玻璃钢内衬,但又在外边焊接东西,怕烧穿,并想降成本,哪位能知道啊,用优质价廉的东西做好防水防锈??

网友:
比较长久的办法是用复合钢板,内板是薄贴不锈钢,

想非常便宜,用槽钢焊架子,水槽用PP的板子塑料焊就可以,大约用2--3年,

数量不止一个,最好是买给水箱,人家做好的,比你自己做便宜,

楼主:
楼上你好,谢谢你的回答。我正是受别人委托做得铁桶,铁板厚度要8mm,有一定的强度的啊,买别人的不合适。要是内装塑料的话,是不是又存在缝隙,生锈的可能呢?贴不锈钢怎么各工艺?有没有更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