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工艺---请教

楼主(2008-07-24):
重新编辑
1,我在一本教课书上看到连杆加工工序,是在剖分大头后再加工连杆螺栓孔,我认为是反过来好,
2,粗精镗大头孔后又安排磨剖分面,我认为是在磨好剖分面后再粗精镗大头孔
3,连杆盖和体要编号成组出货,没有互性吗?

网友:
搞不懂楼主在说什么

楼主:
是我的问题不清吗?

网友:
你的问题很清楚,是说做连杆大端,现在的新方法是‘裂式’,你要讨论的是传统加工工艺,各厂有各厂的工艺,传统工艺很难改变,

网友A:
回复 楼主:

1、连杆螺栓孔其实一般都是两个向内的阶梯孔,所以切开后再钻孔
2、切开前要镗孔的,由于切开后存在变形,磨分开面后要和把的,最后精镗、 磨、珩
3、连杆是要称重分组的,六缸就是六个一组,一般都是要编组号和体盖号,体盖不用说肯定是不能换的,
   若是某个连杆重量在这一组连杆重量的公差范围内当然是可以互换的。生产中存在某一组可以组出6个以上的
还有不足6个的现象。

本人语言能力较差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连杆分为平切口、斜切口和涨断连杆。
涨断连杆式最新发展趋势,设备也贵
国内还是主要以平切口式和斜切口式为主

网友(2011-04-10):
想来学习一下,我现在也有一个连杆的工艺,由于是刚接触还有很多不明白啊?我不知的加工连杆要用什么样的专用夹具?

楼主(2015-05-08):
引用 网友A:
1、连杆螺栓孔其实一般都是两个向内的阶梯孔,所以切开后再钻孔
2、切开前要镗孔的,由于切开后存在变形, ...

谢谢回复!我研究一下。

网友:
把连杆和连杆盖安装后精加工内孔一般不会失圆,如果安装之前加工到位,在加工安装面,组装后一般是失圆的,

网友:
工艺,要根据设计要求编制。只有满足设计要求,越简单越好

网友(2015-11-06):
连杆看似简单 工序很多 楼主请记住磨床永远应该在粗镗完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