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包装的问题

楼主(2008-07-24):
关于一些要求严格保证表面质量的产品如何包装才能最大限度的避免中国一些简单粗暴的物流公司对产品造成的伤害?

用纸、木做成型托盘么?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产品材料是什么?运输方式是什么?大约体积重量是多少?可能的装卸方式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太笼统。产品材料是什么?运输方式是什么?大约体积重量是多少?可能的装卸方式是什么?…………

材料:铜,表面可能会有拉丝处理,镀光亮锡
运输方式:主要是物流公司+自送
大约体积:300x200x100(钣金件)
可能的装卸方式:视包装方式而定,如果能做到标准托盘上,就是叉车,否则就是人工

网友:
我认为必须是整体大包装,卡板托盘型的才行,不可以人手搬运,否则多多都吾够损坏。

网友B:
找包材供应商吧
只要肯花钱,他们会帮你考虑的很全面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属于易碎的,有专门的包装箱的~~~
如果你们的量不大,那就用泡棉(EPE)材质进行包装
随便物流公司怎么扔
包装外箱标准化也是门学问,哈哈

网友C:
我们最近有一批不锈钢的法兰发去北京,在出厂前做得漂漂亮亮的Ra1.2,去到客户手里都变成王麻子了。唉!

网友D:
貌似我这里还没出过包装问题
镜面的铝材质
电镀,氧化件都有
包装是个要设想很多意外的事情
防护,防护,再防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最近有一批不锈钢的法兰发去北京,在出厂前做得漂漂亮亮的Ra1.2,去到客户手里都变成王麻子了。唉!

我们也是怕这个,您那边的肯定是中途多次倒换的原因,,,。。。这么远估计得换上几次车才行。。

幸亏我们近,只有200多公里。如果做标准托怎么保证钣金件的共用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包材供应商吧
只要肯花钱,他们会帮你考虑的很全面的~~~
我们公司的产品属于易碎的,有专门的包装箱的~~~
如果你们的量不大,那就用泡棉(EPE)材质进行包装
随便物流公司怎么扔
包装外箱标准化也是 ...

这不都是钱吗?自己能设计好就能给老板省好多钱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貌似我这里还没出过包装问题
镜面的铝材质
电镀,氧化件都有
包装是个要设想很多意外的事情
防护,防护,再防护

例如???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不都是钱吗?自己能设计好就能给老板省好多钱啦

有所省有所不省!
不要疏忽包装。我们为了保证产品在运输过程中不被破坏。
定期拿整箱的产品做跌落实验的。如果产品没坏只是包装坏了都不行滴
如果以每片产品5美金算,一箱算50片,那就是250美金啦

网友:
的确是要看运输方式,路程
一般的钣金,都是比较近距离的运输,如果比较轻,路途近,可以直接用PE模包一下,放到大的树胶盒子里(可反复使用)降低成本;如果路途遥远,是栈板出货的话,一般都会自行设计包装规格,如果是快递,国内应该是箱中箱,卡通箱装的产品数量不能超过三个,产品之间用30MM以上的泡棉隔开,包好后,里面紧凑,过外松一点,不需要箱中箱

网友:
用托盘  叉车装卸

网友:
我们这的产品表面特别怕碰坏,所以都采用珍珠棉进行外衬,比较不错。

网友:
同意楼上的,珍珠棉比较便宜!EPE比较贵!
运输比较近的话,而且可以周转的话,使用吸塑盘,一个一个的分开放,那样产品不会变形.效果好,我司做松下照相机里面的铝件,板厚只有0.2,零件复杂.用了吸塑盘,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