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建模中常用命令(供新手)!

楼主(2008-07-24):
个人认为UG建模中比较常用的15个命令,应工作性质不同或有删减(本人做发动机设计):
布尔运算
拉伸

圆柱
边倒圆
面倒圆
基本曲线
偏置曲线
投影
编辑曲线
修剪体
变换
替换面
网格曲面
剖面

      我在做发动机箱体设计时候基本上用的多的就这些,如果做其他的零件,类似弹簧什么的,那就得用螺旋线、管道,如果做塑料件的也许要用复杂的曲面命令,这些另外!感觉如果新手能掌握这些也基本上可以做三唯建模(个人意见,希望能对新手有用。)

网友:
除了这些,也可以关注下直接建模和wave连接。

网友:
两位版主提到的这些里面:替换面、剖面、直接建模还有WAVE几何连接这几样有些搞不懂,教程上面也很少提,不知能否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你还刚开始出学UG
替换面可以把不一样类型的面相互替代,以求达到一致
剖面是为了检查所做的模型是不是有什么缺陷
或者是是不是有什么空隙
直接建模是比较常用的工具集
至于WAVE几何连接我也用的比较少!

网友:
感谢楼主非常的好,我也是新学的,现在只能用前面的那几个,曲面的还没有去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B:

曲面我也用的不太多
偶尔的塑料件什么的要用到
所以我也还是在学习中
希望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2009-05-20):
好 呀,这个太好

网友:
有没有一些常用的命令的快捷方式啊?谢谢大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快捷键啊???
很少用哎
工作中我就用2个
一个是ctrl+B (隐藏)还有就是ctrl+H(剖面)

网友(2012-05-07):
快捷键是可以自己设置的

网友:
请问,怎么把一个实体分成两个实体,分开的两个实体都要保留下来怎么办,用修剪命令的话只能保留一半。请大侠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