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式翻车机,最近电机对轮柱销经常切断---请教

楼主(2008-07-24):
我单位一台侧倾式翻车机,最近电机对轮柱销经常切断,电机找正没有问题,感觉启动瞬间有阻力,但找不到原因,原先一个月换一次,现在一两天就得换.

网友:
建议楼主先检查负载,看看有没有不正常的地方;
如果负载正常,可能你选用的对轮质量有问题。因为你没有说电机过载等问题。

网友:
另外,建议楼主检查柱销,是不是供货渠道变了,材质不一样了。

网友:
是不是在转轴部位有拉伤,致使力矩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