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焊条时,有必要知道焊条的密度吗?

楼主(2008-07-24):
请教各位朋友,选择焊条时,有必要知道焊条的密度吗?
焊条密度对焊缝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
电焊条选用的基本要点:
1、考虑工件的物理、力学性能和化学成分;
2、考虑工件的工作条件和使用性能;
3、考虑工件的复杂程度、刚度大小、焊接坡口制备和焊接部位;
4、考虑施焊工件条件;
5、考虑改善焊接工艺和保证工人身体健康;
6、考虑经济性;
7、考虑效率。

楼主:
朋友: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2009-10-15):
等化学成分,等力学性能选用焊条;不用在去费神考虑焊条的密度

网友(2009-11-14):
不要考虑焊条的密度

网友:
这个不用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