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推杆---请教

楼主(2008-07-24):
我新投产的6台通风调节蝶阀采用电液推杆驱动,不动作,推杆厂说是安装方位不对,请教:推杆的动作与安装方位有何关系?另:哪位大虾有原理图及剖面图,给一份,不胜感激!

网友:
原理与简单的液压系统相似,问题不在原理上,电气连接是否正确是一,安装位置是二,还有卸荷调整是否正确

网友:
是不是里面没加油或者液压油不够,缸杆所受径向力大,或者负载过大。再有看看电机转动方向是否正确。我们单位有很多电液推杆,常见故障就这些。

网友:
电液推杆我在现场维修中拆过:
动力源一般是一个定量双向叶片泵,做工好一些的用导流管将叶片泵和集成块连接,差些的直接就是在油泵出油口套个O圈就直接到集成块了。集成块内油路分两路,集成块上各节流阀2个溢流阀2个,每一油路上节流阀、溢流阀各一个。节流阀用于调解速度,溢流阀用于活塞杠到行程后保护油泵。
不知道说清楚没!拆卸后画过张草图,由于现场条件比较差画的比较江湖。
今晚我CAD化一下,明天贴出和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补充:电液推杆的伸缩是由电机正反转、既双向液片泵的正反转实现系统的其中之一油路供油来实现的。
故障原因1楼和2楼说的都很对,就不在重复了。还有国产的电液推杆多数是一些江苏和山东的小厂加工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的很多,拆开后真的是惨不忍睹。订货时推荐选用一些大厂的产品,比如改制前是国营液压元件厂的,产品质量比较有保障。
个人经验觉得,在相等条件下,还是采用机械传动的卷扬机更为可靠。

网友:
电机不动?
只转不伸缩?
在仓库时间放长了吧.搁阀了!
把观察口卸开,把上边的三个阀全拆下来,里面的钢球看看有没有坏.
我厂专门设计推杆

网友:
怎么贴图?
我有全套的

楼主:
电液推杆

诚挚感谢各位大虾的热情帮助,我的邮箱dingzhongyao@tom.com,有图纸可发来,此问题有人已去处理,过几天会有结论,到时共享

网友(2008-12-06):
液压产品

我是一位液压组装师,我们这里生产所有的液压产品,有液压推杆  液压站等等,你那不动的原因有很多  有可能你们操作有错 ,也有可能就是推杆是坏的,液压推杆原理很简单,推杆里面有2种,1种是装锁块子(简单),还有一种是装集成块子(复杂),

网友:
电液推杆分水平推,向上推,向下推几种类型,主要是为电机驱动的液压泵的进油口侵泡在液压油中,如使用方向不对会使液压泵吸不进液压油造成电液缸不工作.其次驱动电机转向不对也会使电液缸不工作.

网友(2009-04-12):
7楼8楼的大哥,有图纸能给我发一份么,yiyeah@live.cn,先谢谢了,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