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热材料,想在设备上安装一个电加热管---请教

楼主(2008-07-24):
本人想在设备上安装一个电加热管,请问电加热管(500度左右)如何如设备绝热好呢
查机械手册,觉得硅酸铝板似乎比较合适,但不知道它的强度如何,可以在上面攻丝吗?
以前我们都用电工胶木,但感觉还是不能很好的隔热.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请指教.

楼主(2008-11-12):
求教

欢迎各位社友来此指教!

网友:
无水氧化镁粉末,倒实,米国的最好,没有米国的,国产的也可以,传热和寿命差些。

网友(2010-05-31):
我们用不锈钢板内夹保温棉(石棉)

网友(2010-09-08):
直接在硅酸铝板上攻丝不太好 毕竟硅酸铝板是纤维制品 强度不是很高

你之前用的电木的话 那温度实际隔热材料的热面温度应该没有500度啊 因为电木耐不了500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