氢内燃机和电动汽车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5):
请教各位两个问题:

1 未来如果汽车是用氢内燃机的话,那么排气管会不会被保留下来呢?

2 现在功率高的汽车,功率可达五、六百匹马力,进一步解决散热的问题的话,功率可以轻松过1000匹。而电动机如果功率要达五、六百匹马力,甚至过1000匹的话,那么体积我想应该用庞大来形容吧。所以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请不要用“以后的科技会解决这个问题”这样的话搪塞我!谢谢)

网友A:
如果用空气的话,排气管会保留下来,因为只有氧与氢气燃烧变成水,而其他的气体仍然不会变,用纯氧和氢气能完全燃烧成水的话,可以用冷却装置把水蒸汽变成水,不过排气管要改为排水管
既然发动机可以通过增加供油量增加功率,为什么电机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增加功率呢?比如提高电压,增强磁极的磁性,这个问题还是到电气传动版块问下吧!!!他们更专业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空气的话,排气管会保留下来,因为只有氧与氢气燃烧变成水,而其他的气体仍然不会变,用纯氧和氢气能完全燃烧成水的话,可以用冷却装置把水蒸汽变成水,不过排气管要改为排水管
既然发动机可以通过增加供油量 ...

谢谢!

网友(2025-03-16):
应该要保留,毕竟排出的仍然是高温气体,即使是水,也是以高温水蒸气的形式排出。同时为了减少NOx排放,仍需进行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