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烤箱怎么样

楼主(2008-07-25):
看看我们公司生产的烤箱,怎么样,可以吧

网友:
从外观上看支脚显得有些单薄.

网友:
从人因工程来看,工作位置似乎有点低

网友:
深南判断有误。
这个烘箱目测总高约800,应该是放在高650的桌子上使用的。这样不管是门的开闭,工件取放和电气操作都是非常恰当的尺寸和布置。

网友:
挺好的,一般的结构,使用温度也不太高,

网友:
两扇门之间的密封如何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还是害怕大侠见多识广
小弟受教了

网友:
制作只是一般,同其它自动控制的烤箱没有多大区别。

网友(2009-02-17):
保温都用了些什么材料,能告诉一下吗

网友(2009-03-27):
常见的那种!不晓得表面是否会高出室温

网友:
给些参数出来,才好评价

网友(2009-12-21):
深南判断有误。
这个烘箱目测总高约800,应该是放在高650的桌子上使用的。这样不管是门的开闭,工件取放和电气操作都是非常恰当的尺寸和布置。

这种解析 很是到位

网友:
听大家言 受益匪浅

网友(2010-03-11):
不错,有意思,还有没有更小的。

网友(2010-04-21):
顶设置热风循环风机适合烘箱低温情况,高温的话,电机的工作温度太高。建议热风循环风机设置在侧面,或者用皮带轮传动。

网友:
呵呵,看是不错。不知温度控制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2011-07-13):
气动喷枪进口防静电液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 上面的电机做神马用的啊

网友(2018-07-04):
给点相关参数与图纸啊

网友(2019-05-16):
常州恒诚干燥设备有限公司,专业制作各种烘干机,干燥设备,有需要交流,136852237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