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使用内径百分表【请教】

楼主(2008-07-25):
前段时间制作一些零件对内径要求很高,卡尺很难准确测量内径,于是买了一把内径百分表。

我以前还没用过这种量具,感觉应该不会太难,但实际使用是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更换不同量程的量块的时候,由于它是通过螺纹拧进去的,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了,我拧紧一点或者拧松一点产生的误差都很大。我于是问师傅该如何准确测量,他说要先用千分尺来测量,根据千分尺的测量的结果来确定内径百分表的初始状态。

这就让我很奇怪了,这样的话,那我买一把内径百分表就还要买多一把千分尺吗?不至于吧!更何况,万一千分尺有误差的话,那百分表再准确都会变成废物一个?

我想一定有更好的办法吧,不可能这么儿戏吧?!

请各位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首先,“对内径要求很高,卡尺很难准确测量内径,于是买了一把内径百分表”看来精度还是不高呵呵呵;更换测量端肯定要拧紧的了;社区里有过讨论,就是用千分尺对表还是用环规对表,你可以看看,对于百分表,两种对表方法差异不会太大,精度在那呢,还有用量块组合对表的。

楼主:
主要因为3把上工的带表卡尺测量的数据都不一样,所以就买一个专门测量内径的量具了。

谢谢,我先搜索一下。

网友:
看来你真的是没用过,所有的量具检验前一定要校准的,俗称对0.三把卡尺的差会搞晕你,但校准时会有一个确定值的,拿这个值来校准就行了。

网友:
楼主真的是连内径百分表都没用过吗? 是唬小弟的吧

楼主:
没什么奇怪的,我想任何人都会有他的第一次吧

我只是一个刚刚入门的学生而已,还有很多很多东西没接触过,还要向各位请教。

网友:
请教不敢当,相互学习,交流

网友(2008-08-25):
我也是刚上手的学生,请各位老大教教小弟内径百分表的详细使用方法,急急急急急急!

网友:
还是用专用环规校对的好,因为你检测的是工件的内径,被测面是圆弧形的,而千分尺的工作面是平面。如果被测工件的内径尺寸不够大的话,检测误差就不能接受了。

网友:
测头当然要拧紧的,使用前要用相应尺寸 的环规对零,然后测量,内径量表是比较测量。如果没有尺寸合适环规只能用千分尺了,但是常理来说不太科学,因为千分尺的精度跟内径表是一样的,只有用高等的校对低等的才对。

网友A:
内径百分表

内径百分表的使用必须用外径千分尺配合,这一点不可质疑。使用内径百分表第一步选择好与工件尺寸大概规格的测头。第二步装上测头后用卡尺量出大概大于工件尺寸0.5MM左右拧紧紧固螺钉,第三,调整外径千分尺至工件被测尺寸将百分表归0.没什么更好的办法,多用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径百分表的使用必须用外径千分尺配合,这一点不可质疑。使用内径百分表第一步选择好与工件尺寸大概规格的测头。第二步装上测头后用卡尺量出大概大于工件尺寸0.5MM左右拧紧紧固螺钉,第三,调整外径千分尺至工件被测 ...

别那么绝对啊,只要是标定好的标准件都行,特别是光滑环规。用千分尺校准并不适合检测孔径比较小的工件,因为工件的被测面是曲面,内径表活测头的工作面有一点点平面,检测时是有误差的,除非你把弦高计算在内。

网友B:
呵呵!
昨天刚刚碰到的,用千分尺校准比用环规校准误差了0.02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昨天刚刚碰到的,用千分尺校准比用环规校准误差了0.020mm

估计是操作手法有问题,不应该差那么多

网友:
英文的内径表使用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昨天刚刚碰到的,用千分尺校准比用环规校准误差了0.020mm

用环规校准的孔径大?

网友:
可以用专用环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