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替位置视图如何使用?

楼主(2008-07-25):
插入/工程视图/交替位置视图
这一工具如何使用?

请教,谢谢!

网友:
这个选项要在由装配体制作工程图中才高亮,也就是说在装配体的工程图中才能使用,主要是为了表达一个视图中两种形态而用,比如运动件起始位置和运动极限位置的表达,SW自动将不同的地方以虚线表示出来,机械视图中这类叫什么我忘了。
        使用中要用到“配置”。而“配置”是SW的一个重要功能,用处也很大。如果掌握了配置,那么现在问的问题就可以弄懂了。如果没有,那么看来你先要学习一下配置。

网友:
上个附图吧。因为装配体中方块我是设为固定的,所以,图中丝杆变为运动件。变为如图的虚线。

网友(2019-09-02):
我的交替位置视图,拖动后,只显示拖动后的位置图。图由拖动前的位置变为拖动后的位置图。正常的是,实线显示拖动前的,虚线显示拖动后的,在同一个视图中存在。
我这是为什么不显示呢、有具体回答怎么解决步骤的吗?

网友(2023-11-21):
|tirrateng发表于 09-02 15:03我的交替位置视图,拖动后,只显示拖动后的位置图。图由拖动前的位置变为拖动后的位置图。正常的是,实线显示拖动前的,虚线显示拖动后的,在同一个视图中存在。

我这是为什么不显示呢、有具体回答怎么解决步骤的吗?
我今天也遇到这种困惑,以前是你说的那种,两个位置都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