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汽车的功率、散热和体积---请教

楼主(2008-07-25):
现在功率高的汽车,功率可达五、六百匹马力,进一步解决散热的问题的话,功率可以轻松过1000匹。而电动机如果功率要达五、六百匹马力,甚至过1000匹的话,那么体积我想应该用庞大来形容吧。所以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和体检不是成正比 你找找相关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功率和体检不是成正比 你找找相关资料

我是说如果电动机的体积做到与现在的V12内燃机的体积相当时,如何提升电动机的马力?

还有我在网上查过了,但查不到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如果你有的话,给个链接或直接贴上来,拜托了,谢谢!

网友B:
aazcc网友好!
.
解决你所提出的小体积、大电流、高磁场电动机的问题,在于“超导”材料方面的突破与应用。
你上网查一下“超导”,此应该是你所要的解。
.
syw  080726---23.46

网友C:
电动机驱动和热机驱动是截然不同的驱动方式,设计车辆时,功率的选取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的四缸机,大些的可能有接近100千瓦,但采用电机驱动,就只要几十千瓦,因为力矩曲线是完全不同的,换档转换力矩也不同,

你说的散热问题,热机的效率低,大约是28---32%  ,而电机的效率很高,有85--90%  ,产生的热量少,无论是采用风冷,还是水冷,都可以轻易解决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aazcc网友好!
.
解决你所提出的小体积、大电流、高磁场电动机的问题,在于“超导”材料方面的突破与应用。
你上网查一下“超导”,此应该是你所要的解。
.
syw  080726---23.46

引用 网友C:
电动机驱动和热机驱动是截然不同的驱动方式,设计车辆时,功率的选取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一般的四缸机,大些的可能有接近100千瓦,但采用电机驱动,就只要几十千瓦,因为力矩曲线是完全不同的,换档转换力矩也不同,
...

thank you for your answ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