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合金钻头,易折断---请教

楼主(2008-07-25):
加工45#钢的D7*26L*60度的标准合金钻头,易折断,改7-15度螺旋后OK了。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孔径7,加工深26,60度倒角长3.柄径10,数控车加工.

谢谢!

网友:
切削参数是多少?工件刚性如何?

楼主:
Vc=19.94m/min,F=200mm/min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件的刚性怎么样。你把进给降低40%试试看。

网友:
这个孔比较深,排屑不好会导致折断,螺旋角改小后,铁屑的排出距离缩短了,不容易产生挤屑,所以就不折断了.这个是卧车,所以螺旋角小排屑更顺畅,但立式加工,没内冷的时候, 大螺旋角反而会更容易排屑.

楼主:
其实应该说是两端打中心孔的设备,V型压紧方式,我也觉得进给大了点,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钻头发觉是用角度砂轮开的槽,在根部形成一个尖形的槽根,可能易产生应力集中吧,不知用R型砂轮会否好一点。猪兄说的也有道理,但我无法去验证了。

网友:
20米的转速度,应该是900转左右,F200的速度,折合转进给约0.22左右。进给的速度不算块,不过线速度就慢得可怜了,整体合金钻头再加快一倍都算慢啊,你将转速提升到2000转以上,看看效果如何。

我用25mm的可转位钻头钻D3孔,转速都1200转,进给0.1~0.12

引用 楼主:
Vc=19.94m/min,F=200mm/min

网友:
什么是“加工45#钢的D7*26L*60度的标准合金钻头”?还是中心钻?
城风,能上个照片看看吗?

网友:
我不知道你说的钻头是什么材质,所以我没有谈线速度。
单从进给看,每转0.22的进给对于直径为7毫米的钻头来说绝对有点高。如果钻头是10-12毫米,每转进给0.22则是合适的;如果直径14-16毫米,每转可以进给0.25-0.4。当然,这些进给的设置都是基于普通长度的钻头。如果钻头长径比比较大,则转速和进给都要降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阶梯硬质合金钻,打中心孔的,不过较长我就没叫它中心钻了,哈哈...是我表述不清楚.下次我上传来供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
多谢大家的精彩见解,我会尝试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