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8板金模块里有个成型工具图标,如何用?

楼主(2008-07-25):
SW2008板金模块里有个成型工具,有个停止面,有个要移除的面,怎样用呢?有人能做个例子吗?

请教,谢谢!

网友:
停止面是成型时到对应的深度,移除面就是成型时对应的面将对所要成形的钣金件进行切除。上传图片。具体操作等请楼主多练多体会。这样才能真正学好软件,我以前学的都没人请教,这是题外话了。

网友:
个人的通俗理解:
无移除面的成型工具相当于一个成型模具,在钣金基体上冲压成型,而移除面相当与冲头,在成型后的地方再冲孔,可以在侧面也可以在底面。

大概意思,不一定科学。

楼主:
我现在不明白如何使用,就是在板金下我做了一个薄板特征,然后还需要做其他的特征才能使用成型工具吗?我在设计库里使用成型工具直接放到面上就出来了,板金工具栏里的成型工具图标是不是和设计库里的成型工具是一回事?

网友:
不是一回事。钣金工具栏里的那个是用来生成成型工具的:也就是说“做”成形模具。设计库里的是已经生成好的工具:可以说是做好的模具。
    这样说一下成形的流程吧:1钣金工具栏生成“成型工具”(如平时的加工模具)----2存到设计库中(做好模具,统一放置入库)----3成型特征,从库里选择(加工钣金,选用合适模具)

网友(点评):
解释得通俗易懂。

楼主:
明白一点,您能做个教程吗?谢谢!

网友:
抱歉。这个是比较简单的啊,只要你理解了就有这种感觉。其实SW中的帮助算是比较全的了,只是有些不大好理解。学软件最重要的是理解,也更不能贪快。从基础学好也很重要。成型工具算是比较高级的用法,但看了你问的其他一些问题,感觉你钣金还有待提高。

网友(2010-05-21):
手機,筆計本,音箱,設計討論,技術交流,有意都加群號:20285041.歡迎你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