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输出力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25):
请教各位大侠:
电机带动马达皮带轮转动,马达皮带轮通过三角皮带带动飞轮转动。(如附图)
飞轮大小与重量不变,电机功率不变,有人跟我说马达皮带轮直径越大,电机输出力会小,越难带动飞轮。
这样说是否有理?为什么?

网友:
首先说明的是电机输出的是转矩不是力。
本结构定性来谈:
第一,电机足够大,可克服飞轮机械惯性快速启动。
第二,电机不够大,起动时间过长,电机过流,烧坏。

网友:
电机皮带轮大了,电机力矩还是那么大,但力臂长了,作用在皮带上的力就小了,就是个简单的力矩问题,

网友:
一般的电机是恒功率输出,在恒定的转速下输出扭矩恒定,力臂长了相对的力就小了。

网友:
是对的。减速增矩,升速减矩

楼主:
是不是马达皮带轮的半径大了,电机扭矩一样大,所以输出力就小了,于是作用在飞轮上的扭矩也跟着小。同样的电机,小半径的马达皮带轮可以带动同样大小的飞轮,而换大半径的马达皮带轮就有可能带不动?

网友:
用力矩平衡分析一下

是个力矩分析的问题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这么简单的问题,各位大牛都抢着回答,我感到心里有底了,继续学习下去的信心更强了。
希望社区的大牛们能一直罩着我们这些勤恳的学生,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