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样的滚齿机好?

楼主(2008-07-25):
现有一批齿轮,外圆42,40长,滚3模12齿,要求一刀成型,要什么样的滚齿机能达到要求,这样的设备二手的要多少钱一台呢?

谢谢~~~~

网友:
买重庆产的YB3120滚齿机,最大加工模数是6,最大工件外径是200的,加工3模12齿的齿轮,工作台分度附蜗杆是单头的,分齿定数是20*Z刀/工件齿数,差动定数是27*sinβ/5*mnK式中β是工件的螺旋角,mn是工件的模数,K是滚刀头数.选九六年到九九年出的二手滚齿机.价格大约在15~18万之间吧.看成色的.

楼主:
谢谢杨工的回复,不过价格好高啊~~~

网友:
价钱是比较高,但是这种机床的钢性很好,你加工3模数的,只有你使用的滚刀质量比较好,一刀是完全可以加工的.

网友:
进中国减速机信息网这个网站看看,里面有求购、供应、二手、加工等   信息很全的
网址:www.jiansuji001.com

网友(2011-09-29):
我可以帮你加工一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