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轮类零件 端面加工刀具选择---请教

楼主(2008-07-25):
我们公司在车床上加工飞轮,材料QT600-3,硬度标准187-255,设备数控卧车,可以衡线速,现采用180,进给0.2MM/R,水性切削液喷射,最高转速设备厂家要求350以内,车端面时由于毛坯硬度不稳定,有时达到HB300,加工区域为由直径50一直到475的圆端面,切深0.5,精加工Ra1.6,刀具CNMG120408,用过株洲的黑金刚刀片YBD102,山特的,都不理想。材料硬的时候,一个尖才3件活左右,月产8000件啊。各位有好的刀具提供不?

网友:
是崩刃吗?毛坯硬度不稳定的话,选韧性好些的刀片材质。

网友:
哇。。。一个月600片CNMG120408啊,算下来也很便宜啊
建议你用刀具公司的化学涂层的刀片P25/P35材质类,干切削加工试试。

网友:
为数不多的提问精华贴,很详细的。顶

楼主有时间回答一下上面养猪版主和猪颜改的回复,谢谢!
另外,你用的山特的什么型号?

楼主:
不好意思啊,周末没上线。刀具不是崩刃,是正常磨损。P类?我是新手,有点不明白,这不是加工钢件的么。株洲的我们也用过YB415的涂层的,是加工钢件的刀片类型。山特的我们用的是WF槽形,材质3005,具体材质什么的,不太明白。磨损的极限具体情况大多是,加工到第三至第四件的中途,端面出现台阶。一般有经验的操作者是看到粗糙度不好了就直接换刀了,毕竟修活太麻烦。

网友:
WF好像是精加工的修光刃的吧,Ra1.6用半精加工槽型08圆角刀片就行,寿命会数倍增长
我们用山特和山高的,山特的话可以试试KM3210、修光刃的话WM3210

楼主:
谢谢指甲刀大侠的指教,这次车间干新品的时候,我也提个10片KM3210的试试

网友:
毛坯不稳定的话,最好还是选择韧性稍微好点的刀片。
你的情况在这里很难说清楚,因为看不到你用过的刀片具体磨成什么样子了。如果能到现场看看,问题立刻会得到解决。

网友:
QT600,本身就是耐磨材料来的。最高转速350,在直径50的地方,线速度是55米/分,不算太低。如果说刀片不耐磨的话,我见过的刀片还不至于不耐磨到这个程度。
我知道山特的刀片,镗直径约400的QT600的孔,走刀速度0.11左右,也可以镗到500深以上的。
个人认为,切深只有0.5mm,选择R0.8的刀尖,有点偏大。可以尝试选择R0.4的刀片,这样刀尖可以埋入。虽然理论上说刀尖越小越不耐用,但是刀尖埋入以后,效果也许比大刀尖好也不一定。
如果端面是平滑过渡,也可以考虑使用圆刀片来加工。刚性最好。

楼主:
飞轮上有一个离合器的止口台阶,圆刀片是用不成的。给我们供货的有几家毛坯厂,遇到大厂的毛坯硬度控制的好的在HB250以下的,每尖可以干个8、9件,但是遇到另外一个厂家的,通常成批的硬度超标,每尖就干个4件了。刀具厂家的人也来了不少,陶瓷的也试过,由于飞轮太大,又是卧车,所以切削参数总达不到推荐值,郁闷。

网友:
硬度不稳定的话对刀具确实是个考验,用晶须陶瓷试一下?韧性相对好些。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加工材料也是QT600-3,当时我们用的刀具是德国人给配的,就是山特的CNMG120408-WF3005,后来由于加工性能不好,我们也试了好多家的刀片,但是差别不是太大。在我们的大量试验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原因,毛坯的硬度并不是加工性能差的原因,而是毛坯里面微量元素的含量,特别是Sn和Mg的含量,大多数的铸造厂家都是通过加Sn和Mg的方式来稳定毛坯的硬度和降低毛坯中的气孔和疏松、砂眼,但是加入过量的话毛坯里的珠光体的形态就会发生变化,影响到加工性能,所以我建议你们检测一下毛坯中Sn和Mg的含量,依据我们试验时专家的说法Sn的含量不能超过1%,Mg的含量的上限我不记得了,回来找出来给你看。
如果你不先解决毛坯问题的话,你试再多的刀片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个人观点)

网友A:
看了楼上的评论感受良多,我们公司进的材料也是质量不稳定,一个月下来因材料的问题刀具费用要多十多二十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上的评论感受良多,我们公司进的材料也是质量不稳定,一个月下来因材料的问题刀具费用要多十多二十万啊

对于毛坯制造企业,特别是铸造企业,我是服了,太牛。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学习了!
刀具是最脆弱的,什么不好都是刀具坏
能用同样的刀片验证各种转速下(高的和低的转速)的加工寿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刀具是最脆弱的,什么不好都是刀具坏
能用同样的刀片验证各种转速下(高的和低的转速)的加工寿命吗?

你这个问题是问我吗?
理论上是可以的,试验刀具的切削性能,提高刀具的寿命本身就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要考虑太多的其他因素,比如产量,工废等,所以这样的试验不是轻易就做的,只有等有足够的把握以后才开始实施。

楼主:
看了刃者的发言,我很受启发,我们是给美国康明斯供货的,对方实际要求的材质41044,我们得到同意使用QT600-3代替。Si2.0-2.40 %,Mg0.02-0.07 %,石墨1-3级,珠光体含量不知道按什么要求控制,也找不到国标里对于QT600-3的球化级别及珠光体含量的具体指标。之前刃者提到的Sn的检测,有点不明白,那是锡啊,打错了吧。

网友:
有试过CBN的刀具吗

建议使用CBN的刀粒,CBN有极好的耐磨性.耐热性,化学稳定性好.很适合加工各种黑色金属及其合金.QQ:343942230  13751042920

网友:
根据社区规定,非商务会员不能在这里发布联系方式和进行商务活动。你自己点“编辑”把QQ和电话删掉吧。否则,将按社区相关规定处理。

网友(2008-08-24):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高度关注!
用世界名牌的CBN的刀具车过球铁,但是仅加工了30件,300直径,长度100,薄壁件,速度和进给都调整了,没有大的改观。

网友D:
虽然你的工件直径较大,但CBN刀片才加工30件还是太少了点吧。
球铁我还没干过。如果是灰铸铁(如汽车发动机缸孔),我干过的寿命一般是3000-3600个孔(深度120左右吧;圆柱度控制在0.015以下);如果圆柱度要求0.008,刀片寿命就会大幅度下降到900-1200个孔。
不知道你的刀片干30件以后呈现什么状况?

网友:
有什么特殊原因要用CNMG刀片??同样的切削几何角度,用WNMG可以多两个面用哦.另外没什么特别的因素,最好把你的水性切削液关掉,开着不会对加工有帮助的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在车床上加工飞轮,材料QT600-3,硬度标准187-255,设备数控卧车,可以衡线速,现采用180,进给0.2MM/R,水性切削液喷射,最高转速设备厂家要求350以内,车端面时由于毛坯硬度不稳定,有时达到HB300,加工区 ...

网友E:
球铁就不要用CBN了,效果不会好的,硬质合金就行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虽然你的工件直径较大,但CBN刀片才加工30件还是太少了点吧。

表现是  前刀面月牙洼。
但切削速度再降,刀具厂商的人不愿意了。
我修磨了他的刀片后能加工60件,除了刀具商的另类眼神,没什么让我高兴的事,我不可能让860一片的(六个刃)的刀具就这么用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球铁就不要用CBN了,效果不会好的,硬质合金就行了啊

用过了,世界名牌的,粗糙度达不到。
系统刚性不是很好,当时也没解决。

网友:
铸铁在我们的车削样本中被分为3类,分别为K1,K2,K3。其中球墨铸铁属于K2类,可以用来加工球墨铸铁的刀片材质有金属陶瓷、涂层硬质合金、陶瓷等。CBN刀片的磨损形式一般是月牙洼磨损;如果刀片刃口处理方式不对,有时也会出现崩刃。一般来说,月牙洼磨损的应对措施是降低切削速度、降低进给、确保冷却效果等。其实,CBN也分好多种,如果选错了材质或刃口形式不对,刀片寿命甚至不如硬质合金刀片。关于这一点,我在加工灰铸铁时已经印证过了。
不知道你是否试过KC9315(连续切削),KC9320,KC9325等材质的刀片。粗加工线速度200-250米;精加工线速度250-300米。
系统刚性不好,这确实是个严重的问题。如果选刃口锋利的刀片,切削力倒是降低了,但刀片寿命会不好;如果选刃口强度好的刀片,切削力又会增大,可能导致振刀或工件振动。只能在这两者中找到平衡点了。

网友:
30件和60件是"五十步笑百步",正常出动到CBN刀具的话,一片刀具起码要做足一天两个班才合理的

引用 网友B:

表现是  前刀面月牙洼。
但切削速度再降,刀具厂商的人不愿意了。
我修磨了他的刀片后能加工60件,除了刀具商的另类眼神,没什么让我高兴的事,我不可能让860一片的(六个刃)的刀具就这么用呀。

网友F:
车球铁的确是个难题,我厂用CBN试过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崩刀。用CBN车HT倒是很耐用,车间有位师傅从3月份用到现在都没换刀片(每次磨损后自己再磨刀)
毛坯不稳定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看前面所说的,回头问问铸造情况是否相同。
期待能有更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F:
车球铁的确是个难题,我厂用CBN试过效果不是很好,主要是崩刀。用CBN车HT倒是很耐用,车间有位师傅从3月份用到现在都没换刀片(每次磨损后自己再磨刀)
毛坯不稳定也是一个常见的现象。看前面所说的,回头问问铸造情 ...

CBN刀片是不带断屑槽的,并且刃口还有负倒楞甚至ER圆角处理,加工灰铁这种自断屑的是很好的,但是加工球铁断屑就类似于钢的情况了,CBN是不可能干的。CBN加工球铁就跟加工48度以下的软钢似的,寿命是极差的。陶瓷就无所为了,软硬通吃。

楼主:
追风大侠的建议很独到W型的刀片多了两个尖,我现在在尝试S型的刀片多四个,加切削液车削,粗糙度还是好一些的,我试过在一个大面上不加切削液再开切削液,粗糙度相差很大,加切削液的明显光亮许多。试过郑州钻石的镶CBN刀片,才干4件,不是镶块掉了,就是性价比太差。

网友:
S型的应该是正方形刀片吧……刃口多是多了两个,但刀具切削的主偏角和余偏角会因为90度的刀片而改变,只适合车削一些特殊情况下使用。而C型和W型号的刀具都是80度的,更换了不会有任何影响。

  例如你不能用把装S刀片的刀具去既加工外圆也加工端面

引用 楼主:
追风大侠的建议很独到W型的刀片多了两个尖,我现在在尝试S型的刀片多四个,加切削液车削,粗糙度还是好一些的,我试过在一个大面上不加切削液再开切削液,粗糙度相差很大,加切削液的明显光亮许多。试过郑州钻石的镶 ...

网友(2008-10-06):
你精加工的切深也是0.5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