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是什么运动副?

楼主(2008-07-25):
白色一个构件,蓝色为另一个构件,右边构件可以旋转,也可以沿着白色构件内表面滑动.约束数应该为1吧?

网友:
什么设备上用的呢, 不常用的是不是

网友:
移动加转动副?

楼主:
制动器里面的退距均等装置.不知道他怎么样使瓦块退距均等的.http://www.jzzdq.com/cpinfo.asp?pid=22

楼主:
圆柱副应该是空间运动副,我这个是平面运动副。

网友:
直动旋转副。